gateway zo6 掉电维修

楼主(2014-06-17):
gateway zo6电流上到0.5掉电,查HWPG正常,按时序查ec—pwrok无,果断换ec ok
掉电

网友:
写帖子写的这么敷衍 别人看你的帖子只知道是怎么修好的 不知道你是怎么修的 说的太简单了

网友:
最起码还告诉了问题

网友:
很好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