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笔记本hp240g,进水严重

楼主(2014-06-17):
神州笔记本hp240g,进水严重。哪位有这个主板呀?

网友:
有没有主板的图片

网友:
要找主板,可以在淘宝上搜一下

网友:
你要这个主板干什么?要是客户要求换,就购一块新板子,难道他说要二手的啊?这种情况,先修修试试,然后要么换板,要么退机

网友:
CPU供电MOS管应该全烧了,这个以前修的挺多的

网友:
en,客户同意换板了。从师傅那里调货挑了一块。旧板的话修修看看,修不好就当料板拆件用了。

网友:
换版把,这机器修好了也不稳定,转给自己找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