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 a300

楼主(2014-06-17):
开机 2分钟 掉电
掉电

网友:
求救 救命啊

网友:
大电容,温度,两方面查一下
同意楼主:
5.0
zq5482140a
同意楼主:
神州的电容越差。。

网友:
看下CPU风扇是不是太多尘了。。影响散热啊。。。

网友:
排除散热问题,在查查网卡的供电是否充足

网友:
楼主如果有求救的话不能一句话就完事了,剩下的留给他人帮你解决。最起码你得有检测的一个过程吧。 别人才好分析一下该机器的毛病,对症下药。 不能像甩手掌柜一样。

网友:
下载监控软件.看看cpu温度如何.另外.cpu座背面有NEC电容吗

网友:
查一下南桥和EC的晶振,这个问题这坏的比较多

网友:
有规律掉电可以考虑温控问题

网友:
很简单的楼主

网友:
拆温控,慢慢拍,勿躁

网友:
至少得有个过程啊 BAB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