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

楼主(2014-06-17):
各位大师兄,俺有一块技嘉主板,刚拿来的时候可以点亮,然后我放家里两天后,再拿来点,操蛋了,点不亮,不跑码了,测各个电压都比较正常,就CPU电压有点低,不知道是不是正常,CPU电压在1.1V,测试卡上的CLK灯有亮暗亮暗的变化,不知道从哪里搞了,高手给指点下。

网友:
技嘉的先刷BIOS

网友:
放电试过吗,应该不是大问题吧,CPU电压正常吧

网友:
技嘉的主板恢复BIOS试试

网友: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是一款英特尔的板子,放的时间长了就用不了了,结果是板子的问题,最后还是没有解决。

网友A:
先放电,在刷bios

网友:
压一下桥看看吧。

网友:
我是来看诊断卡霸气的,

网友:
电压正常就刷BIOS

网友:
时钟信号呢

网友:
先刷bios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放电,在刷bios

电放过,看来只有刷一下BIOS了。

网友:
压了还是没有用的,空了刷下BIOS看一下,看能不能好。

网友:
PCI A15脚3.3V    B16 1.7V应该正常吧。

网友:
CPU电压不低,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