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SON LQ300-K+打印乱码求助

楼主(2014-06-17):
能打出自检页,但是联机打印测试页的时候,打印乱码,呼呼的往外出纸,这是主板上哪块出问题了?

网友A:
换打印线试试,还那样就是接口电路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打印线试试,还那样就是接口电路坏了!

哪个芯片控制接口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哪个芯片控制接口电路》?

接口附近应该有74开头的芯片换了试试!

网友:
那芯片应该叫“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接口附近应该有74开头的芯片换了试试!

74LS05  IC1 你说的是个东西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74LS05  IC1 你说的是个东西么

换了它试试!好了的话夸夸我!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了它试试!好了的话夸夸我!哈哈!

行  我去买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换了它试试!好了的话夸夸我!哈哈!

不是啊哥们  打印乱码和这个芯片没有关系

网友:
接口电路故障

网友D:
联机打印乱码但自检页正常的换接口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联机打印乱码但自检页正常的换接口芯片

接口芯片是哪个?

网友:
接口芯片是哪个?

网友:
换人块子,45元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啊哥们  打印乱码和这个芯片没有关系

咋这么说呢?我会坑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啊哥们  打印乱码和这个芯片没有关系

你换了没好使呀?

网友:
嘿嘿,没看懂,能说明白点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啊哥们  打印乱码和这个芯片没有关系

你拆的7405是在并口附近吧?你测测打印口应该有很多线跟这个7405连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接口芯片是哪个?

同志,到底咋整了?告诉大家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同志,到底咋整了?告诉大家一下!

我不是同志,我上taobao  42 订了个主板 等到货后安上在说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同志,我上taobao  42 订了个主板 等到货后安上在说吧

42还不贵哈!0元成本加点时间能省42!叫哥们行吧?
诶!哥们我想问问你为什么说不是那件的事儿呢?告诉我吧!谢谢!我也好向你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42还不贵哈!0元成本加点时间能省42!叫哥们行吧?
诶!哥们我想问问你为什么说不是那件的事儿呢?告诉 ...

我说哪件事啊?你有什么好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口芯片是哪个?

拆下电路板就可以看到,一般在靠近并口处,是个门电路,这款是个74系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啊哥们  打印乱码和这个芯片没有关系

你说的呀“不是啊哥们  打印乱码和这个芯片没有关系”,我好想知道为什么!
你要是知道打印乱码和这个芯片没有关系的原因,我不就得向你学习了吗?向你学习不应该诚恳的说声谢谢吗?
对吧哥们!

网友:
还是换块主板吧,这样应该能解决问题的

网友E:
楼主修好了可否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修好了可否分享一下

订的板子还没有到 估计周一周二差不多能到

网友:
各位大哥们呀,大家看看他上传的那几张图,明明是没连电脑打印出来的吗!
1、量一下打印头的排线  2、打印针驱动管测一下,很好测得有二十四个一对比就知道那个坏了

3、导轨加油(这么简单你一定早就弄了) 4、字库芯片或处理器损坏(直接换板)

网友:
等了 一个星期   在TAOBAO上订的主板到货了 安上测试 机器故障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