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马省电王400ATX电源风扇

楼主(2014-06-17):
一台先马省电400ATX电源原来没什么问题。只是开机时风扇响。所以拆开在风扇里加点油。但是把风扇拆了加油后再通电风扇不转了。测待机时 绿线4.48V  紫线:5.12V 正常。   短接绿线  风扇还是不转   12V  5V   3.3V都正常。测试风扇接红线的脚只有2V  拔掉风扇测有12.27V。请问是哪出了问题?还有上电瞬间灯会闪一下和保护一样?请大虾帮忙

网友(点评):
风扇出问题了

网友(点评):
给风扇加油不用拆,买个针管,直接注入就可以了,注意不要太多,有点就够了。

网友:
换个风扇。

网友:
风扇烧坏了,换一个风扇吧。
小心点,不要再把其他元件鼓捣坏了。

网友:
是楼主加油时拆风扇把风扇弄坏了。

网友:
风扇我单独用12V上电。风扇也转啊。

网友:
我从一个旧电源拆一个风扇装上也不转。应该不是风扇的问题。

网友(点评):
安装风扇是带点操作的吗?

网友(点评):
安装风扇是带电操作的吗?

网友:
当然不是带电操作的了。不想触电。

网友(点评):
操作中还出现什么状况

网友A:
晕。我现在想不明白为什么接上风扇。风扇针的电压会从12V 降到2.3V左右。但是黄线的电压还是12.27V。我量黄线和风扇针是通的。这个想不明白。还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通电瞬间会明显听到加电的声音。正常的电源好像听不到这个声音。请问哪位大虾知道是哪的问题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晕。我现在想不明白为什么接上风扇。风扇针的电压会从12V 降到2.3V左右。但是黄线的电压还是12.27V。我量黄 ...

查看一下有没有风扇控制部分,有可能温控部分出了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查看一下有没有风扇控制部分,有可能温控部分出了问题!

我查了一下风扇连到UTC393的2脚。查了一下这个芯片是双模比较器4脚地  8脚电源 231 和567两组。请问2脚和3脚  1脚待机和加电正常是多少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查了一下风扇连到UTC393的2脚。查了一下这个芯片是双模比较器4脚地  8脚电源 231 和567两组。请问2脚和 ...

    我没修过这种温控,没资料。 查下UTC393外围元件(没几个件,好查),查时注意有没有热稳定性差的件,确认外围件没问题,就替换掉UTC393 。。。

网友A:
刚加电量了一下。UTC393  2脚是12.27V   3脚是12V   1脚是0V。  量风扇两针 一针是10V  另一针是12.3V。是温控保护了吗?

网友B:
    “还有上电瞬间灯会闪一下和保护一样?请大虾帮忙”
另外是什么灯闪了一下?你串灯泡了?如果串灯泡(多少瓦的),限流作用,输出带载能力极低,表内阻大测电压是正常的。将灯泡撤掉,再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上电瞬间灯会闪一下和保护一样?请大虾帮忙”
另外是什么灯闪了一下?你串灯泡了?如果串灯泡( ...

是听到加电的声音。我没有串灯泡。因为没发现明显的短路所以没串。另外量这个393 的2脚和6脚是通的。不知道这个芯片正常2 3 1 脚电压是多少伏。

网友C:
不会是带载能力低的缘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是带载能力低的缘故吧?

不是。这个电源接电脑上可以正常开机。就是风扇不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刚加电量了一下。UTC393  2脚是12.27V   3脚是12V   1脚是0V。  量风扇两针 一针是10V  另一针是12.3V。是 ...

        风扇输出才2.3V,另外1脚也不应是0V,试风扇时带载了吗?带载试试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风扇输出才2.3V,另外1脚也不应是0V,试风扇时带载了吗?带载试试看。

我拔掉风扇加电后测得风扇一针为1.8V  另一针是12.3V 正常。但是接上风扇就变成了10V 和12.3V 。风扇10V那个脚接一个C1084的三极管。不知为什么芯片不把风扇那针电压拉低让风扇转。另外带载也试了。风扇输出也是2.3V。电源带载没问题。就是没风扇时间长了温度高。

网友(点评):
c1084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拔掉风扇加电后测得风扇一针为1.8V  另一针是12.3V 正常。但是接上风扇就变成了10V 和12.3V 。风扇10V ...

    确认是C1084? 但肯定是三极管截止了,还得继续查,别老纠结在一个点上。

网友D:
你不是吧?关393鸟事啊!明显是风扇温度控制电路故障!这个是控制接地端的~如果不懂就直接对地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不是吧?关393鸟事啊!明显是风扇温度控制电路故障!这个是控制接地端的~如果不懂就直接对地就好了!

我知道啊。如果直接接地的话。那风扇温控不要是吗?也就是任何时候都是全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啊。如果直接接地的话。那风扇温控不要是吗?也就是任何时候都是全速吧?

       一般的风扇温控是由电阻和热敏电阻给三极管提供一个可变的偏压控制风扇转数,很简单的电路,新手玩的是过程,老手玩的是水平。慢慢积累吧!没有积累就没有经验!

网友E:
量三极管b极电压。温度高时应0.6v左右。如果不到是温控部分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E:
量三极管b极电压。温度高时应0.6v左右。如果不到是温控部分问题

确定是温控部分。但不知道是哪个元件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是温控部分。但不知道是哪个元件出了问题。

这个只能一点点测量了

网友:
我修过电源风扇不转,是风扇卡死,换个风扇仍然不转,最后查明是控制调速的三极管坏了(引脚虚焊),替换后就好了。
必须查电源上的温控风扇电路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