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E40显卡问题掉点

楼主(2014-06-17):
黑胶显卡下面245 上面213 高温55秒 拔下来掉了6个点,正好买了个打磨芯片 ,一起凑起来真闹心,有人拔这个芯片高温区说下,当做下次的经验吧!
芯片
显卡

网友:
好多掉点的地方都是空脚的,仔细看一下。
同意楼主:
5.0
zq5482140a
同意楼主:
空脚,或者是接地的。。

网友:
楼主上面只有213?我都上到260了,你是什么焊台,黑胶这么容易焊吗

网友:
快克红外BGA 表示无压力

网友:
IBM的显卡 桥灌胶的容易掉点

网友:
论坛有个方法:先加热至200度,喷洒无水酒精,降温后黑胶就很容易拆落,LZ可以试试

网友:
温度多加一会,不要怕焊坏板子,融了很容易就拿掉了,这款比T60好拿多了。

网友:
打磨显卡伤不起,买几个018的显卡的,换出去都是不到一个月就返修,现在看到026 ,018我都不换了,

网友:
这机器芯片外面打磨的多

网友:
见到黑胶就头晕,弄坏过两张板。。。。。

网友:
恩 200块钱又收了一台显卡问题的 准备换个改良显卡 卖板 卖屏 卖硬盘 卖内存。。。。。 等下开刀。。

网友:
看见黑胶,直接换板
zq5482140a
黑胶也不是这么可怕吧。。。注意下方法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