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张杂牌华宇科技 AM2主板不定时亮机一会掉电

楼主(2014-06-17):
求助一张杂牌华宇科技 AM2主板不定时亮机一会掉电  版号C68EEF 这版是单桥的 桥加焊了 CPU也换了 IO也换了 问题是有时候没亮机就掉电 有时候亮机5秒就掉电 ,求高手给点思路。

网友:
查查全版RST 和CPU电路

网友:
多半是桥的问题,加焊没用的,要植珠或换

网友:
换桥不合适啊

网友:
查不出问题来就换跟桥有关的电容   有时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

网友:
明天试试各位的办法谢谢了!

网友:
我遇到过类似问题,是CPU供电电路上的电解电容坏了,你可以参考

网友:
查下开机排阵的电压,,是不是3V或者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