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报 ERROR STUCK KEY 1A

楼主(2014-06-17):
一台联想E40开机报错 ,刚好手上有台好的E40键盘换过来还是一样,最后把键盘不装也一样。拆机后把
键盘边上的6个排容换了不行,最后电容拆了不装也一样。有时候开机好多次都没问题,有时候开机又报错。
真不知道搞哪里了,1A代表什么错误呢?

网友:
升级硬盘微码试试

网友:
百度一下,你就知道。。。。。。

网友:
怎么升级呢。

网友:
你这个好像还是报键盘错误   但是这个16进制  也没找到1a
F1<—>3A; F2<—>3C; F3<—>3D; F4<—>3E; F5<—>3F;   F6<—>40; F7<—>41;   F8<—>42; F9<—>43; F10<—>44;    F11<—>45;   F12<—>46; Q<—>10; W<—>11;   E<—>12; R<—>13; T<—>14;    Y<—>15; U<—>16; I<—>17;   O<—>18; P<—>19; A<—>1E; S<—>1F; D<—>20; F<—>21; G<—>22; H<—>23;   J<—>24; K<—>25; L:26; ;<—>27 ; <—>28; Z<—>2C; X<—>2D;   C<—>2E; V<—>2F; B<—>30; N<—>31;  M<—>32 <<—>33; ><—>34;   ?<—>35; Space<—>39; Capslock<—>3A; Enter<—>1C; left shift<—>2A;   left ctrl<—>1D; left alt<—>38

网友A:
刷BIOS可不可以解决问题呢。这款机的BIOS版本很多,不是很好刷。

网友(点评):
实在没有办法,可以考虑刷个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可不可以解决问题呢。这款机的BIOS版本很多,不是很好刷。

你换个新键盘在试试

网友:
这个是连键了 换键盘吧

网友:
以前遇到过一台是刷BIOS好的

网友:
报这个错是开机检测的时候有相应键有故障,如果换了好键盘还是一样的,就要从键盘接口到IO查了。

网友:
也有了可能是io问题

网友:
换键盘把     。。。。。

网友:
从键盘接口到IO查找

网友:
换了EC开了无数次,没见问题了。几天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
时间的问题吧

网友:
楼主是换EC好的吗?

网友:
跳好时间,然后进BIOS设置。F9确定F10确定,OK

网友:
原来还是ec问题呀,呵呵,新手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