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独显不显,集显可以显

楼主(2014-06-17):
今天碰到一台主机,集显一切ok,单插独显就不能显,显卡以前坏过,但修好了,在别的主机可以点亮,但这台主机点不良,到底什么原因啊,。除了电源功率大小之外,难道还有兼容性问题,还是主板的问题,,,遇到到这种问题的。请解答下
显卡

网友:
应该是显卡不稳定的问题吧。。 查下显卡供电正常吗?

网友:
应该是电压的问题

网友:
电池放下电

网友:
显卡供电有问题吧

网友:
拿张好显卡试一试主机插槽

网友:
建议换显卡试试

网友:
集显可以点亮,他自己的显卡,拿掉别的机器上也能点亮,在他自己的机器上点不亮,不知道这个显卡带dvi口不. 插上dvi转vga 试试

网友:
BIOS改过来没有 ?

网友:
是不是板子不一样啊,在intel上能用,在AMD上不能用

网友:
显卡 槽槽的弄干净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