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不是北桥的问题

楼主(2014-06-17):
七彩虹C.N61C v18主板,无CPU供电,测RT8802A的第一脚0v,跑线路如下图示:

这是北桥造成的吗?

*Q74的C极有来自紫色5v。

网友:
你画的图纸么?

网友:
人才啊    你电脑现在什么问题

网友:
你要看主板板号   找到图纸    然后再根据图纸维修才行

网友A:
三极管Q74没有B极电压吗?

网友:
Q74的C极电压多少

网友:
Q74  Q19是NPN还是PNP?图纸太简单了

网友:
倒是有可能的,也可能是桥还有其他条件不满足哦

网友B:
Q19的C级有多少伏的电压啊?

网友:
这个还真不敢说是桥的问题  没cpu供电的话还是现查它的工作条件吧   一步一步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Q74没有B极电压吗?

B极进了桥,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Q19的C级有多少伏的电压啊?

Q19的C级0伏

网友B:
把Q19焊下来,再上电看看焊盘上Q19的C级位置电压时多少伏,如果桥没有挂的话,EN应该可以开启的了

网友:
不过我看你这个板,真正问题应该出在桥到Q74间,正常应该桥到Q74为高电平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Q19焊下来,再上电看看焊盘上Q19的C级位置电压时多少伏,如果桥没有挂的话,EN应该可以开启的了

把Q19取了后VTT/EN肯定有电压,但会不会烧桥?管它的,试试。

网友:
取掉Q19后VTT/EN有1.93v,但CPU和单桥还是“冬眠”。看来是Q74的B极问题,不想动桥,让客户放弃维修。

网友:
这时候,CPU应该是工作了(你摸一下CPU是否发热),如果还不跑,可以先把桥上BGA加焊一下

网友:
看下连1.8v的电阻和Q19

网友:
单桥的故障多,其它的理完了,可以加焊一把试一下

网友C:
画得图只有你能看懂,不过我也是天才,看了半天也懂了!三极管不是那个目样啊!按你标注电压值可确定是桥没发出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画得图只有你能看懂,不过我也是天才,看了半天也懂了!三极管不是那个目样啊!按你标注电压值可确定是桥没 ...

是的,该按NPN三极管画。那是我跑线路时简单画的,自己“明白”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