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2303tx进水机,待机电流从0.025掉到0.000

楼主(2014-06-17):
一台HP g4-2303tx,I5进水机,板号:DAOR33MB6F1 REV:F,客户自行拆开开后,晾干了水分,拿来已经看不到一点进水痕迹了,拿来的时候大短路,在论坛找了个hp g6 DAOR33MB6F1的图纸,拆掉独显一个上管PQ37后,不短了。现在有个问题,上可调电源电流的红灯会很微弱的瞬间闪一下(就想那种短路一样)待机电流从0.025掉到0.000。测没有3/5V出来,但是在不装CPU的情况下,触发后电流在0.113左右,因为客户的CPU好像也挂了(只要装上CPU后,VCORE电感对地值几乎为0,后来才知道,CPU没坏),所以没法试机。按触发开怀后,3/5V也能出来。

网友A:
请不要怀疑说上管也会引起短路这样的话,这个事实就是这样,当时发现显卡很烫,还以为显卡芯片坏了,后来仔细测量才发现是独显的一个上管坏了

网友:
看看时序    还有  ec进水没?

网友:
如果上管坏,19V可能直接加到芯片上去,所以显卡坏的可能也大。

网友:
修好了。其实,机子本来是已经修好了,只是之前骚鸡的时候,断开了独显的一个电感,烧完鸡后,看不短了,大喜,就忘了电感还没焊.......这得多谢某论坛的一位仁兄总是提醒我CPU的事情,我才猛然看见,那个CPU附近的独显电感的一边还没给焊上呢。非常感谢那位湖南的兄弟!这里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
看起来干了不一定 还是烤烤板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不要怀疑说上管也会引起短路这样的话,这个事实就是这样,当时发现显卡很烫,还以为显卡芯片坏了,后来仔 ...

上管引起短路也不是新鲜事,上管引起的短路有很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