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显示器烧保险

楼主(2014-06-17):
今天接了下清华同方的显示器,接上电源无反应,拆开下保险烧断,于是查了下保险后的电路,查到整流桥,一看桥没有烧,心中大喜,以为换个保险就行了,接上去后,一接电源,接着就是一阵闪光伴着一绥白烟……。又拆开查了半天也不知哪里短路了……,请坛子里高手帮帮忙看看!

补充内容 (2014-6-19 06:29):
今天串了个60W的灯泡,灯亮!测了大电容有300V!又测了5V输出也有!会不会是高压部分短路?

补充内容 (2014-6-21 22:14):
问题解决,是整流桥的问题!

网友A:
烧保险 肯定是有短路 板子好好排查下

网友B:
整流桥前边没有查到有短路,后边就是大电容了,查了下也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整流桥前边没有查到有短路,后边就是大电容了,查了下也是好的

查开关电路和后级输出,还有就是取样反馈电路。

网友:
开关管  芯片  就这两个了

网友C:
开关管  pwm控制 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关管  pwm控制 看看有没有问题

没法通电怎么查?

网友D:
你看看  整流桥有没有短路

网友D:
变压器有没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看看  整流桥有没有短路

整流桥是好的

网友:
还有PWMIC芯片是不是坏了,我们一般坏太多都直接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变压器有没有短路

这个也是好的

网友:
这里面的分实在是贵了

网友:
我看了下X宝,这板二手的才便宜的才8块钱。晕!!!!!

网友E:
应该是开关管烧坏多点。 量下其阻值。。。

网友:
一次电源芯片坏也会烧保险,还有MOS管再看看它附近还有没有短路的!稳当点好!

网友:
这时候万用表就起到用处了
一般整流桥 开关三极管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开关管烧坏多点。 量下其阻值。。。

应该也是好的,三个角只有一个读数,在500左右。

网友:
试机时,你们不串灯泡的?那有得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保险 肯定是有短路 板子好好排查下

是要查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