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21S不触发,BIOS接电源瞬间2,5脚有波,然后就2,5无波无电压,

楼主(2014-06-17):
HP 4421S不触发,BIOS接电源瞬间2,5脚有波,然后就2,5无波无电压,BIOS刷了几个,EC换了 也是一样,EC的条件VCC,RST,晶振,RSMRST,ACIN,PTN开关,LID电压都正常,这款机EC BIOS是瞬间有波还是,一直都有波的,应该是一直有波的,?有没有在做的这台机,帮我测一下BIOS 2,5脚

网友:
英业达的板子哥们你慢慢研究吧,按照时序来吧

网友:
我建议你换个BIOS片在刷

网友(2014-07-26):
换BIOS芯片吧,这种只要IO的条件全部满足瞬间有波一般都是BIOS芯片不良

网友:
换BIOS芯片

网友:
换BIOS可以一试!

网友:
这板子看了就头痛

网友(2014-08-27):
你的待机有3V 5V 吗

网友:
电源灯亮吗

网友:
现在维修越来越困难了

网友:
这机子建议你换南桥,非要说为什么,因为我碰过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