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预装windows 8.1 如何进入BIOS?

楼主(2014-06-17):
今遇到此笔记本,头疼的很!客户登录密码遗忘,而且这个账户还是绑定微软账号的!想尝试破解! 正常按F2,或F12,或一键恢复系统键,均无法进入,直接就跳至系统运行页面,匪夷所思!而F1什么的其它键也尝试过,无用!CMOS电池拿掉,笔记本放电,仍然如此!把硬盘去掉,开机甚至不出现联想LOGO!太怪了! 求各位前辈指教啊!

网友:
没遇到过啊

网友A:
问题已经解决了!
由于这是预装的win8系统,因此,可以一键恢复至win8初始状态,然后下载G480bios更新包,刷新BIOS,之后,就可以正常进入BIOS了!
总之,问题出在:bios程序损坏了!

网友(2014-11-15):
这么奇特啊,一般新机我都是FN加功能键的,目前还没遇到楼主的问题

网友:
        这机器是uefi得,是硬盘引导问题。有的时候,老是乱搞,硬盘都要必须换得,因为硬盘里面有机器得引导信息在里面。

网友(2014-12-17):
我也遇到类似情况,刷BIOS可以解决是吗?

网友(2015-08-06):
兄弟是不是纬创代工的  有BIOS吗??、

网友:
联想新款开机按一键恢复那个按键,像耳机图案的那个小按钮。就会出现选项的。

网友(2016-03-22):
在哪下载BIOS更新包啊,没找见呀。

网友(2016-04-22):
这个BIOS 只有国外网站上面有 刚刚下载来 试试 这个太坑爹了,国内没有必须去国外网站才能找到

网友(2016-08-13):
引用 网友A:
问题已经解决了!
由于这是预装的win8系统,因此,可以一键恢复至win8初始状态,然后下载G480bios更新包, ...

意思是这个BIOS只支持W8了么,你没有试过挂盘吗

网友B(2016-12-12):
我还没有碰到过,先收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没有碰到过,先收藏一下,

就是bios损坏引起的一种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