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长城M99 通电亮一下就 暗屏

楼主(2014-06-17):
手上一台 长城M99 显示器 通电之后会显示一下就暗屏无背光,指示亮常亮绿色如正常状态,用点灯器 依次接灯管,4灯管都可以正常亮起,起初以为是电源高压一体板的问题,更换之后问题依旧,按键板也排查了没有问题,请新手们指点下这是什么问题呢?要从那里下手呢?

网友:
电容鼓了  适配器供电电压不够  正好昨天我也修到这样一台

网友A:
这个可不一定  你先看看 电容有无鼓包、 不行再看看 按键  实在不行 那应该就是 驱动板的问题了!

网友B:
旧板电容全换了也一样 再说已经换了一片高压一体板了还是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不一定  你先看看 电容有无鼓包、 不行再看看 按键  实在不行 那应该就是 驱动板的问题了!

电容已经全换了再说也更换了一片高压一体板  按键也换了能用按键也一样 如果说驱动板有问题那不可能暗屏啊只是没背光显示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旧板电容全换了也一样 再说已经换了一片高压一体板了还是一样

灯管正常亮不代表就是好的,建议接电源稳压器上看下电流
这机器爱坏灯管  mcu

网友:
还是灯管的事儿,换灯管吧!要不改个两灯高压板先将就着,亮度会低的!

网友:
我又找了别一片通用型高压一体板 接上去居然能亮了 之后手头上还有两片同样的一体板 换上去还是不亮,但这三片一体板都是全新好的,这就郁闷了 这到底是一体板问题还是灯管呢?

网友:
灯管的问题。直接拆开就知道了。

网友:
长城的显示器 就是电容鼓

网友:
现在长城的不知道自量怎么样可

网友:
先用可调电源依次点4根灯管,看电流是否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容已经全换了再说也更换了一片高压一体板  按键也换了能用按键也一样 如果说驱动板有问题那不可能暗屏 ...

显示器有背光 就是暗屏  那说明什么呢 ?
说明 你的灯光没有点亮、
但是灯光为什么没有点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示器有背光 就是暗屏  那说明什么呢 ?
说明 你的灯光没有点亮、
但是灯光为什么没有点亮呢、

不外乎 就是那几个原因么

网友B:
我想不明白的是,如果是灯管有问题那为什么会有一片高压一体板能正常点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不明白的是,如果是灯管有问题那为什么会有一片高压一体板能正常点亮呢?

有些4灯高压板,你接2灯都不会黑。

网友:
用直流电源测一下灯管 看看电流

网友:
驱动板上的电容  没有鼓包  是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灯管正常亮不代表就是好的,建议接电源稳压器上看下电流
这机器爱坏灯管  mcu

这位兄台说的很对,原装的电源高压一体板对灯管的电流平衡控制的很严,超出允许范围就马上保护,在确定高压板正常的情况下,分别测量各支灯管点亮后的电流如果相差比较大就要注意了,我实测的电流一般在0.6-0.7A左右,灯管长度不同电流也有差异。

网友:
看一下灭的时候 驱动板开启高压的3.3V正常吗

网友:
灯管和高压板都有可能

网友:
暗屏一般是高压出问题了 直接改一个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