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高压板专用芯片去保护的方法

楼主(2014-06-17):
常见PWM芯片和高压板专用芯片去保护的方法
TL5001 5 对地短路 OZ960 OZ962 2 对地短路
TL1451 15 对地短路 OZ965 4 对地短路
TL5451 15 对地短路 OZ9RR 8 对地短路
BA9741 15 对地短路 BIT3101 2和15 吸空引脚
BA9743 15 对地短路 BIT3102 5 吸空引脚
MB3775 15 对地短路 BIT3105 4 吸空引脚
AT1741 15 对地短路 BIT3106 4和27 吸空引脚
AT1380 2 对地短路 BIT3107 4 吸空引脚
KA7500 1和16 对地短路 BIT3193 15 吸空引脚
TL494 1和16 对地短路 AAT1100 8 对地短路
FA3629 15和16   AAT1107 15 对地短路
FA3630 7和10 对地短路
还有这个三星的高压芯片oz9939GN
故障现象:三星19寸宽液晶,闪一下就灭,此芯片保护脚的去掉方法:
此芯片与OZ9938极为相似,其3脚为时间控制脚,5脚为电流检测,6脚为电压检测,7脚为过压保护. 去保护的方法有以下三种,根椐电路设计及保护原因不同,可分别采取以下几种方法试验:
1.把3脚直接对地短路
2.把6脚直接对地短路
3.把7脚接地电阻取下不用
TL5001 5 对地短路 OZ960 OZ962 2 对地短路
TL1451 15 对地短路 OZ965 4 对地短路
TL5451 15 对地短路 OZ9RR 8 对地短路
OZ9938GN引脚定义
①驱动输出端1。该脚输出方波激励信号,可以外接场效应管的栅极。②电源供电端。该脚电压超过欠压闭锁阈值(4.5V),芯片内部电路就可以正常启动。
③定时器设定。该脚通过外接的阻容元件设定一个定时时间,供内部停机和保护电路采用。
④亮度控制端。该脚根据⑾脚的设定,可以输入PWM脉冲调宽信号或者直流电压信号来控制灯管亮度。
⑤灯管电流检测。在灯管点亮时,该脚电压大于0.7V,集成电路进入正常运行模式,脉宽调制亮度控制电路启动。如果该脚电压在电路启动后为零,则保护电路开始动作,芯片停止激励信号输出。所以不能采用短路电流信号的方法来判断是否存在过流故障。
⑥反馈电压检测。该脚接受来自高频变压器的反馈电压,如果CCFL灯管损坏或者断开,该脚电压就会增加。极限电压为3.0V,达到此值则关闭激励信号。该脚电压超过⑦脚的用户设定电压值保护电路也会启动。
⑦过流过压保护值设定。通过该脚外接的电阻分压网络可以设定过压和过流保护动作阈值。
⑧空脚
⑨空脚
⑩使能端。该脚电压大于2V时内部电路启动,小于1V时内部电路关闭。
⑾调光模式选择。该脚大于3V时,处于模拟调光模式,④脚输入电压可以在0.5V~1.25V之间进行调光;该脚电压在0.5V~1V之间时,处于外部PWM调光模式,此时需要从④脚输入一个PWM脉冲进行调光;当该脚外接阻容定时电路时,处于内部PWM脉冲调光,只需要改变④脚输入的直流电压就可以改变内部调光PWM脉冲的占空比。④脚电压0.1V时,占空比为0%,灯管最暗。④脚电压达到1.5V时,占空比为100%,灯管最亮。
⑿软启动时间设定和环路补偿。该脚外接一个电容,在启动时,该电容进行充电,充电完成后输出激励脉冲才达到最大值,以避免对CCFL等元件的电流冲击。同时该脚还参与环路保护功能,当灯管开路或损坏时,该脚电压会迅速上升,当达到2.5V时,内部偏置电流对③脚定时器电容进行充电,充到3V时,芯片关闭输出激励信号。注意这个电压只是在保护电路动作瞬间出现,由于保护电路动作后芯片停止,所以在该脚上是测不到电压的。
⒀运行频率外设定时电阻和电容。通过设置外接阻容元件,可以固定工作频率。
⒁接地。模拟信号接地端。
⒂驱动输出端2。该脚输出方波激励信号,可以外接场效应管的栅极。
⒃接地。末级驱动输出级接地。

TL5001 5 对地短路 OZ960 OZ962 2 对地短路
TL1451 15 对地短路 OZ965 4 对地短路
TL5451 15 对地短路 OZ9RR 8 对地短路
BA9741 15 对地短路 BIT3101 2和15 吸空引脚
BA9743 15 对地短路 BIT3102 5 吸空引脚
MB3775 15 对地短路 BIT3105 4 吸空引脚
AT1741 15 对地短路 BIT3106 4和27 吸空引脚
AT1380 2 对地短路 BIT3107 4 吸空引脚
KA7500 1和16 对地短路 BIT3193 15 吸空引脚
TL494 1和16 对地短路 AAT1100 8 对地短路
FA3629 15和16   AAT1107 15 对地短路
FA3630 7和10 对地短路 FAN7314 1 对地短
TL494C去保护1和16脚接地
TL494C的2脚到12V之间跨接10K电阻就能解除保护
此芯片与OZ9938极为相似,其3脚为时间控制脚,5脚为电流检测,6脚为电压检测,7脚为过压保护.
现在去保护的方法有以下三种,根椐电路设计及保护原因不同,可分别采取以下几种方法试验:
1.把3脚直接对地短路
2.把6脚直接对地短路
3.把7脚接地电阻取下不用
OZ9937为16脚芯片要去掉高压保护:把10脚接个10K的电阻到13V接地,就能解除保护

用的是OZ9938 或OZ99.39,.OZ9938去保护:1、完全不亮时,断开第6脚;亮一下就灭时,断开第7脚或者从第三脚接3个1N4148到地即可.
2,现在一部分人在.用的办法,这两款显.示器高压板的电源管理芯片,用的是OZ9938 或OZ9939,OZ9938去保护:1、完全不亮时,断开第6脚;亮一下就灭时,断开第7脚或者.从第三脚接3个1N4148到地即可。OZ9939芯片的从一脚接1个4148到地,去保护。去保护以后外接四个灯管,看那两个灯管发暗,就你哪一组高压线圈坏了,把它吸空,然后直接.点两根灯管,上下各一个,亮度基本和原来差不多。和客户交差没有多大问题

高压条消保护资料
BIT7313保护是把15脚吸空,你试一试,以下提供各集成块的保护脚
芯片型号 保护脚 说明
TL5001 5 对地短路
TL1451 15 对地短路
TL5451 15 对地短路
BA9741 15 对地短路
BA9743 15 对地短路
MB3775 15 对地短路
AT1741 15 对地短路
AT1380 2 对地短路
KA7500 1和16 对地短路
TL494 1和16 对地短路'
FA3629 15和16 将外接电容短路;
FA3630 7和10 对地短路
OZ960 OZ962 2 对地短路
OZ965 4 对地短路
OZ9RR 8 对地短路"
BIT3101 2和15 吸空引脚
BIT3102 5 吸空引脚
OZ9938CN 3和6 对地短路
BIT3105 4 吸空引脚
BIT3106 4和27 吸空引脚
BIT3107 4 吸空引脚
BIT3193 15 吸空引脚
AAT1100 8 对地短路
AAT1107 15 对地短路
芯片QZ9939GN去保护3脚接地
芯片TL494去保护2到14脚接10K电阻
OZ9938CN 此芯片3脚为时间控制脚,5脚为电流检测,6脚为电压检测,7脚为过压保护.
现在去保护的方法有以下三种,根椐电路设计及保护原因不同,可分别采取以下几种方法试验:
1.把3脚直接对地短路
2.把6脚直接对地短路
3.把7脚接地电阻取下不用
oz960 短路4脚和7脚
BIT7313保护是把15脚吸空
10393高压保护脚2脚3.5v正常应该是1.5v

dt8211解除保护 短接9脚到地
BA9741F: 15脚接地。
TL1451: 15脚接地。
FAN7313: 15脚接地。
LX1692IDW: OC_SNS,OV_SNS.
FP5451A: 15脚接地。
MP1008ES: 第四脚接地。
BIT3195G: 15脚吸空(或悬空)。
BD9893: 10脚接地。
INL837GN去保护方法 14脚对地
TL5001 5脚对地短路.
TL1451 15对地短路
TL5451 15对地短路
BA9741 15对地短路
BA9743 15对地短路
MB3775 15对地短路
AT1741 15对地短路
AT1380 2对地短路
KA7500 1和16对地短路
TL494 1和16对地短路,如不行短路4脚
FA3629 15和16将外接电容短路,
FA3630 7和10对地短路'
OZ960 OZ962 2对地短路
OZ965 4对地短路6
OZ9RR 8对地短路9
BIT3101 2和15吸空引脚
BIT3102 5吸空引脚
BIT3105 4吸空引脚
BIT3106 4和27吸空引脚
BIT3107 4吸空引脚
BIT3193 15吸空引脚3吸空
AAT1100 8对地短路
AAT1107 15对地短路
BIT7313 15吸空I2C专线-软件故障还是硬件故障
OZ9938CN此芯片3脚为时间控制脚,5脚为电流检测,6脚为电压检测,7脚为过压保护.
现在去保护的方法有以下三种,根椐电路设计及保护原因不同,可分别采取以下几种方法试验:
1.把3脚直接对地短路
2.把6脚直接对地短路
3.把7脚接地电阻取下不用
本人亲自维修案例:BENQ FP92W,灯管和升压元件均无损坏,加电亮几秒钟就灭,把第3脚直接对地:OK
液晶高压板去除保护TL5001 5 对地短路TL1451 15 对地短路TL5451 15 对地短路BA9741 15 对地短路BA9743 15 对地短路MB3775 15 对地短路AT1741 15 对地短路AT1380 2 对地短路KA7500 1和16 对地短路TL494 1和16 对地短路FA3629 15和16 将外接电容短路
FA3630 7和10 对地短路OZ960 OZ962 2 对地短路OZ965 4 对地短路OZ9RR 8 对地短路BIT3101 2和15 吸空引脚BIT3102 5 吸空引脚BIT3105 4 吸空引脚BIT3106 4和27 吸空引脚BIT3107 4 吸空引脚BIT3193 15 吸空引脚AAT1100 8 对地短路AAT1107 15 对地短路

很齐全哦。。

网友:
这么好的东西,学习收藏!多研究多进步

网友A:
我们这里修液晶师傅说,去保护,会烧的很严重的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去保护的资料收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里修液晶师傅说,去保护,会烧的很严重的

一般我也不去 主要是有时候误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里修液晶师傅说,去保护,会烧的很严重的

有到一些麻烦的故障    比如 灯管也没问题   高压新换的  这种情况我都是才去保护

网友B:
有时候维修需要去保护的。。起码是一种查修的方法吧。。

网友C:
请教一下:液晶灯闪一下的故障是不是大多数是高压芯片保护了呢?
解决方法都是把保护去了就能修好,是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液晶灯闪一下的故障是不是大多数是高压芯片保护了呢?
解决方法都是把保护去了就能修好,是吧?

大多数是灯管问题   去保护是在芯片误动作的情况下出才去保护的

网友(点评):
灯管很少坏吧,至少我遇到,多数是电源板高压部分损坏,至于是否保护了(我就无法确定,也没修好过,我一般是改装高压条解决)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时候维修需要去保护的。。起码是一种查修的方法吧。。

同意楼主 是一种检修方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同意楼主 是一种检修方法

呵呵,没学过液晶,也没修过,不清楚,请勿见怪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呵呵,没学过液晶,也没修过,不清楚,请勿见怪

不见怪  呵呵,像版主学习修主板  笔记本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不见怪  呵呵,像版主学习修主板  笔记本

新手刚毕业的,笔记本就懂点理论而已,实践和经验都没有,而且有3个多月没摸过笔记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刚毕业的,笔记本就懂点理论而已,实践和经验都没有,而且有3个多月没摸过笔记本了,

看见你发的台式机主板维修  感觉就是秒杀啊

网友A:
秒杀都是供电而已,信号没那么容易,而且每天被200多块在后面堆着,你不急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秒杀都是供电而已,信号没那么容易,而且每天被200多块在后面堆着,你不急么

*脏话*  200多块 啊   供电要是我的话 也呆慢慢摸索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脏话*  200多块 啊   供电要是我的话 也呆慢慢摸索啊

还不包括主机60多台,太麻烦了。修主板不赚钱,想去学习笔记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不包括主机60多台,太麻烦了。修主板不赚钱,想去学习笔记本

主机是挺麻烦的,楼主以前没去迅维网之前 也学过 主板维修吗  为啥这么强? 主板也是 修一块30 没意思 笔记本目前还行吧

网友A:
以前在一家电脑 监控 防盗报警 门禁 干过一年, 算是板卡级别的, 主板坏了,我们都拿去电脑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在一家电脑 监控 防盗报警 门禁 干过一年, 算是板卡级别的, 主板坏了,我们都拿去电脑诚的,

那么你去讯维 学 的  还学对了 呵呵

网友C:
楼主,一体板高压部分损坏,一闪灯灭的,只要芯片没问题,是不是去保护就能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一体板高压部分损坏,一闪灯灭的,只要芯片没问题,是不是去保护就能好呢?

一般灯管问题多

网友(点评):
你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都说了是高压部分坏,非灯管坏。那LZ一般是什么情况下,才要去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错学习饿了1!!

哥  迅维网 禁止灌水

网友:
怎么那么多。。复制了慢慢看吧还是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大多数是灯管问题   去保护是在芯片误动作的情况下出才去保护的

灯管老化的问题还是很多的,因为通用高压板要适应很多长度不同的灯管使用,所以保护电流的限制也会宽松很多,这就出现了用通用板点都正常,换到原装板上就亮一下就灭。对于老化不严重的可以换通用板继续使用,省的换灯管了,但对于使用5年以上的机器,灯管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还是更换才能彻底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灯管老化的问题还是很多的,因为通用高压板要适应很多长度不同的灯管使用,所以保护电流的限制也会宽松很 ...

楼主 分析的句句在理。。。佩服佩服

网友(2014-11-11):
下载备用,方便查阅啊,LZ发帖辛苦了

网友(2016-05-27):
这边的去保护写的这么详细啊。。。一直找不到。。。

网友:
资料很好 在网上很难找这么全的 ,谢谢分享

网友:
收藏了,太珍贵了。

网友(2017-08-29):
三年 前的帖子都能回复了,也是醉了!

网友:
好的东西,学习收藏!多研究多进步

网友:
发现网上这个去保护的贴子是真的很多。

网友:
我也分享下这个!!!!

网友:
好全,楼主辛苦了,但是去保护会烧的很惨的呀。。。

网友G:
CHZ9CFES  这个没有吗?LZ???

网友:
引用 网友G:
CHZ9CFES  这个没有吗?LZ???

自己去百度搜索看看呢

网友H:
一般都是找到故障点,不然也用不了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一般都是找到故障点,不然也用不了多久

应急采用这个办法 一般最好不要用

网友:
这个是又整理过的吧,不过我觉得现在这些东西没用了,高压板我已经很久没修过了,都是灯管有问题

网友:
学习了。真应该收藏。谢谢楼主。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去保护的资料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