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供电对地打值0.007,用1.8v烧鸡电流又太小,咋办?

楼主(2014-06-17):
铭瑄2代板,开机无复位,经查无内存供电,去掉大电感,发现后级短路,对地打值0.007
已经cpu去掉,单桥。内存供电不可能打值这么小吧。

用1.8v烧机,电流0.13,根本没有发热的可能啊,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电容一大堆,外观都没问题

补充内容 (2014-6-20 14:55):
amd平台,这个电压去的地方真是多,已经查到vcc_ddr经两个分压电阻接地,去掉接地电阻后,打值0.014,没有图纸不好判断

补充内容 (2014-6-21 08:29):
找到了,在cpu附近有两个分压电阻,接地一个电阻不到10欧,感觉不对,去掉之后打值13,对于amd平台差不多了。
通电开机进系统,这个电阻也不管他了

网友:
一个一个拆 排除法

网友A:
断开电感再检测!看看是前级还是后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开电感再检测!看看是前级还是后级问题!

后级,具体位置不好查

网友:
这办法不好吧,电解电容4个好说,0502小贴片,20来个

网友:
先大电容逐个拆

网友:
先把大电容拆了,一个一个的排除

网友B:
断开一段然后在断开一段

网友C:
是不是AMD平台的主板?

网友:
没遇到过,不好给答案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AMD平台的主板?

是啊,cpu去掉了,另外给单桥也有一条线路(估计是桥供电?),去掉贴片电感后,前级依旧,不是后级问题。
还有一路是1.8转0.9,拿掉转换芯片后,前面还是打值0.007

没有图纸,找起来真费劲,拆了好几条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断开一段然后在断开一段

amd平台,这个vcc_ddr去的地方还真是多,围绕cpu有好多的地方或是上拉或是分压,没有图纸真费劲

网友D:
南桥换过没,拆了看下短不短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南桥换过没,拆了看下短不短

去南桥的少,好像都是去cpu
再说对于桥这种东西,手比较生,还不能像其他芯片似的随手拆装

网友:
这问题是麻烦点。。。先查大电容。。

网友:
看你们发帖 学习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