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2Z,有待机不触发。

楼主(2014-06-17):
板号:HM40-MV 进水机器,有待机0.03A,有3V-5V正常,开关有3.3V,按开头,主板上的LED闪下,电流不动,不触发;实测EC的
VCC:19,46,76,88,115脚,3。3V;
AVCC:102脚:3.3V,
VDD:4脚:0.17V,
93脚:AC_IN#:OV
94脚:LID_CLOSE#:3.3V
85脚:ECRST#:3.3V
晶振:有0.几伏,有压差,
大家帮忙看看哪里不正常,ACIN#OV,正常吗,有#就是低电平有效,但是上面测的,如ECRST#一样是高电平。BIOS刷过。南桥的供电,时钟,复位,也测了,正面怎么走。

网友:
找到时序   慢慢查吧

网友A:
晶振你要用示波器!有压差不代表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晶振你要用示波器!有压差不代表是好的!

           看有无波形

网友:
有#就表示是低电平时有效,但并不表示工作时一直为低电平,即动态低电平有效,即:平时为高,发生作用时为低,过后又为高,即所谓高低高

网友:
你那个acin为0v正常

网友:
好的,谢谢,接着查

网友:
主要查进水部位是否有断线。

网友:
保护隔离过了吗

网友:
acin为0V不正常,此信号应该是充电IC过来的

网友:
谢谢,楼上的所有高手,机器已经搞定,有你们的热心真好,呵呵,后面接着测了上电请求:KBC_PW RBTN#信号待机时3.3V,按开头,高低高变化正常,再测PM_SLP_S3#   PM_SLP_S4#没输出,想想可能是南桥挂掉了,准备动桥,但是又想想,会不会像楼上所说的晶掁的问题,拆这个总比拆桥方便,不行再动桥。因为手上没示P器。从料板上找一个确定是好的晶掁,上电,自动发。电流几次跳变,终于搞定。

网友:
南桥的供电,时钟,复位,也测了,正面怎么走。........这时候应该没有时钟.也没有复位.先看EC有无发出PM_PWRBTN#到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