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945GC-M2 贴标签是:945GZT-LM 内存SPD 无3.3V 短路

楼主(2014-06-17):
主板跑D0,报警不断,由于无图纸,不知道这个3.3V从哪里来的,是哪个件短路了,有知道的大师给小弟指一条道

网友:
3.3v短路 烧鸡试试

你就是个祸害啊,这都烧鸡啊,

网友:
刚才接个3.3V的烧了一下, 结果瞬间把飞线给我烧裸了

网友:
主板还是没有反应,看不出哪个元件有烧的痕迹

网友:
跑线吧,如果不会跑线的话就直接从3.3V飞线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