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40 不触发 小弟前来求助 希望得到好心人帮助

楼主(2014-06-17):
(图片)

网友:
既然没发现短路 那就换个ic

网友:
.少用形容词,没短路具体数字是多少,微短也算没短路

网友A:
你自己也说了“所以ENTRIP1电压不正常就是TPS51125发烫拉低了电压”,
直接换芯片试试啊,这有什么犹豫的!?

网友:
根据你的描述,ENTRIP1、2电压1.几应该是正常的,35V电感阻值正常的话示波器量电感后上电瞬间有无电压产生、上下管控制极上电瞬间有无波,有先换输出电容,再换上下管,再换ic,无电压无波直接换ic。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也说了“所以ENTRIP1电压不正常就是TPS51125发烫拉低了电压”,
直接换芯片试试啊,这有什么犹豫的 ...

手头也有 拆机的  51125  有2个   一个换上去  直接待机0.28   一个换上去 短路诶   看样子只有订货了
    但是感觉  芯片应该没坏   因为REF 正常   坏的课能性也有  不管了   今天顶一个试试吧  就是因为感觉好像没坏 所以想问问大家  我有什么地方没检查到

网友:
换芯片吧。。。。。。。。。。。。。。。。

网友:
你量14脚看看有没电压

网友C:
先换了再说  换完了在量电压

网友:
直接换了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换了再说  换完了在量电压

换个芯片看一下

网友:
大家都经验丰富.果然是ic

网友:
IC本身坏也会拉低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头也有 拆机的  51125  有2个   一个换上去  直接待机0.28   一个换上去 短路诶   看样子只有订货了
...

嗯  有时候查不出来就相信自己直觉  还是蛮有用的  况且LZ查出来是51125拉低了ENTRIP1电压   虽然51125的基准电压是好的  但我们宁愿相信它是坏的  换个试试   因为这样问题简单了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当然  我要是碰到和LZ一样帮朋友修 也很为难  只能首歌成本价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