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50 CPU供电玻璃复合管

楼主(2014-06-17):
这种玻璃管怎么焊接啊,去掉了才发现下边全是锡珠烙铁一拖  一片,无语  有遇到过的吗

网友:
电感旁边  长方形那个

网友:
可以植珠,也可以用锡浆,什么都没有就用焊锡点上去也行,呵呵

网友:
有人支招吗

网友:
这种管子不好找呀

网友A:
建议不要轻易的动这个管子,相当于小型BGA芯片

网友:
直接买新的吧 不好改 不像联想460 470的贴片

网友:
  这个不好整 啊

网友:
拆下来就值球值不上了。。买个新的风枪一吹就好。。

网友B:
这种管子不容易坏,不知楼主为什么要去掉它。

网友C:
这个有点像是玻璃封装的吧! 里面包含了PWM与MOS管。不过下边的珠一排都是连着的!买个新的位置对好,偏一点都没有关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管子不容易坏,不知楼主为什么要去掉它。

5V对地偏低  100多  3V400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有点像是玻璃封装的吧! 里面包含了PWM与MOS管。不过下边的珠一排都是连着的!买个新的位置对好,偏一 ...

客户等不及了,推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不要轻易的动这个管子,相当于小型BGA芯片

之前不知道, 拆掉后后悔了

网友(2014-07-18):
这个管子不好吹啊

网友:
维修不要执着,不是自己搞的定的不搞

网友:
现在维修不讲技术  讲的是速度和便宜

网友:
把芯片托平。板上植株,风枪哄上OK.

网友:
换这个就当换个桥啊,上bga

网友:
呵呵 搞个植锡网,和锡浆 手工作业就行,呵呵 我们换苹果的SMC 基本都是这样,这都是不是事,真的,太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