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几秒黑屏

楼主(2014-06-17):
一台长城显示器 驱动板和高压板都换了。。拿我这是高压板换了。我换了一个。然后就亮下黑了。。12V 3.3NO 都有。。。灯管也打过。。4个都亮

网友:
电源对吗?

网友A:
什么型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型号的~!!~

原来的驱动板和高压板都掏了。。改了通用的了

网友B:
不是有短路的地方吧,造成亮下就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有短路的地方吧,造成亮下就黑了

高压板刚发的一个新的。电源板就是12V那个普通电源。。驱动板12V的。。3。3开关也有。我用可调电源接个12到驱动板也一样。。

网友B:
我说的你看下排线等地方,看看是不是有短路地方,造成新的板子也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你看下排线等地方,看看是不是有短路地方,造成新的板子也坏了

排线没问题

网友:
<<<<<<<<<<<<<<<<<<<<<<<<<<<<<<<<

灌水

网友:
按键  灯管

网友:
灯管的问题吧

网友:
4个灯管用别的显示器的高压板试过。。没问题。。。按键什么意思。。。。

网友:
按键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应该 一灯管问题。 或者是按键的问题。。

网友C:
看下屏电路板5V转3.3V,那个3.3V是不是有短路的地方,找不到把屏电路板所有电容阻值打一遍。

网友D:
看下侧灯管的电流是多少。或去保护试试

网友:
灌水呢这是?小心扣分

网友:
他说的可能是按键有问题吧

网友:
黑的时候按键指示灯是不是亮着的啊

网友:
使用强制能点亮的灯管,不一是好的,漏电不是很厉害的话。

网友:
按键 灯管 就这几个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下侧灯管的电流是多少。或去保护试试

去保护。。。在哪

网友:
灯管不行啦    测试测不出来  有时候

网友:
供电不稳 按键短路

网友:
加分             走人

网友:
电源正常的话还是高压部分有问题吧

网友E:
十之八九还是你灯管没有换好,建议以后改板子把12v线弄成双线。

网友:
灯管老化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十之八九还是你灯管没有换好,建议以后改板子把12v线弄成双线。

双路好在哪。。。不懂。求解

网友:
灯管没问题。。我用别的显示器的高压板试过。。不黑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下屏电路板5V转3.3V,那个3.3V是不是有短路的地方,找不到把屏电路板所有电容阻值打一遍。

那个没问题。。。暗瓶就灯不亮

网友:
拔掉按健板试试!

网友:
还是不够细心  。

网友:
是不是那里没有焊接好,保护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双路好在哪。。。不懂。求解

这也是师傅给我说的,自我感觉应该是稳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也是师傅给我说的,自我感觉应该是稳定吧。

这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