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创维22L08IW无法显示,大神,还是出手吧

楼主(2014-06-17):
一台带电视AV创维显示器,BIT3713的16脚的芯片,有时开机一秒闪过黑屏,有时电源灯长亮,有时不亮也没有反应,这揪心东西,修了一个下午。。。。。。
此机灯管是好的,高压变压器、MOS管都是好的,同志们请看图分析,用手去摸PWM芯片,没有感到一点温度,测不到明显电压,导致高压无输出,点不亮屏幕,导致无法显示,特些发帖求救
********************************************************************************************************************
=============================================================================================

网友:
我说下自己的观点  你可以改下高压板试试

网友A:
不亮的时候测下供电是否正常 12v 和5v 还有在指示灯长亮的时候看高压板开启电压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亮的时候测下供电是否正常 12v 和5v 还有在指示灯长亮的时候看高压板开启电压有吗

谢谢解答,今天试过了,确定是电源管理IC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