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级电路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06-17):
后级电路是什么意思???

基础建议报名远程培训或者实地学下 祝你好运

网友:
通俗给你说吧。
觉得能懂的话,欢迎参加我们的培训
咨询QQ 981775188
=========
你家总闸的电,就是前级的,也就是待机就有的
你房间里的电,就是后级电,墙壁的开关,就是转换这个电压的MOS管

如果你房间有短路,只要你合上开关,总闸必将跳闸---因为后级有短路。

明白了吗?呵呵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1.0
本来还知道后级电路 可是看了你对家居电路的讲解 完全迷糊了 呵呵
这个比方打的刁

网友:
MOS过电感另一端就是后极

网友:
楼上说的我懂了

网友:
如果是供电的话,后级指的是按开机先后顺序受控输出的电压

网友A:
所谓的后级,都是相对而言的,大家都知道一个完整的电路系统都是由多个单元电路构成的,各单元电路按先后顺序相连接,它们间也就存在了前、后级的关系。比如说常用的整流滤波电路中,由整流电路和滤波电路构成的,那么整流电路就是滤波电路的前级,整流电路的后级电路就是滤波电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谓的后级,都是相对而言的,大家都知道一个完整的电路系统都是由多个单元电路构成的,各单元电路按先后顺 ...

说得简单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