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MBX252 保护隔离不过,求分析

楼主(2014-06-17):
SONY MBX 252 ,保护隔离不过,公共点阻值450正常,隔离管正常,充电IC为.BQ725,725 供电有,6脚 ACDET 电压为0.4-2.56V 跳变, 其中两个电阻拆下来量过正常.. 16脚有6V 电压,4脚无24V 电压,搞不懂为什么6脚电压会有跳变,量时为2.点多,一下就是0.4,一下又是2.多V ,手上无供电芯片,望高手解答一下.谢谢了!!!

网友:
这个事情我一般都是飞线过去的。

网友:
楼主飞线直接过去啊。小心 短路啊。

网友:
嗯,我基本上也是直接飞线过去,管那么多呢,能开机就行

网友:
飞线就行   能亮就是好的

网友:
电流调变 有短路吧

网友:
一下就是0.4,一下又是2.多V.后继有短路电流瞬间上来又因保护而往下掉

网友:
是进过水的吧?我修过进过水是这样现象的,飞线解决

网友:
换了个充电芯片,当天晚上试机OK,,第二天又开不机了..真晕..没有高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