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显示器的开关管改装方法

楼主(2014-06-17):
好用  绝对   神器

网友:
还是DM0465R的盗版

网友:
一年都用不了几个

网友:
说真 的 我从来不用这改   现在一个 电源板也没多少钱

网友:
没多大用处 这个

网友A:
我用这个改过一个4A的电源适配器,用了几个月就坏了。真正维修还是最好别用,我都是用它来替换原板上的PWM芯片,以此来判断故障范围,有些原装板的芯片还真少见,没料就用这个模块来代替,确定是芯片问题再买。

网友B:
用不了多少这个 没多大用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不了多少这个 没多大用处

很好用的,一般呢些想电源板上只要5V 12V没有,基本上都是这个坏了,该了就好,还省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这个改过一个4A的电源适配器,用了几个月就坏了。真正维修还是最好别用,我都是用它来替换原板上的PWM ...

PWM我还真不知道怎么改啊,这是我第一次改这个经然该好了稍有成就感就上传上来了,这图片还是在百度图片上随便搜到的,我还不怎么了解这个东西是什么原理能,想问你能个pwm是怎么接线的,让我研究研究。

网友:
网上有卖  几元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