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全汉代工的黑豹650w电源没有pg

楼主(2014-06-17):
今天接到一个电源黑豹650w是全汉代工的。。 短接绿线和黑线 各路电压输出正常 可是灰色的pg只有0.1v 这主板需要pg怪不得不开机。。。
根据以往经验 找到pg连接的芯片和延迟电容 5v上拉电阻 以为换掉电容可以 结果换掉之后还是0.1v   所以看看芯片是ps2325一个20脚的 我没找到pdf 不会了  有没有有pdf的啊 或者修到过这个电源的  给个思路呗。。

网友:
别沉默啊 我再补上几张这电源的照片 这电源看着还是不错的。。。

网友(点评):
测量1脚电压,在电源启动时

网友(点评):
去掉延迟电容看看

网友A:
顺子灰线查  最好找一下IC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顺子灰线查  最好找一下IC图。

我顺着灰线 就找到 了一个5v的上拉电阻 和芯片的11脚 还有就是一个延迟电容 别的也没有啊  ic图找不到。。 我也不知道满足什么条件才能发出pg 我现在在想可不可以直接断开ic 的pg脚 让5v 直接上拉 由延迟电容延迟 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看来高端电源没图纸不好修啊

网友(点评):
查pg in输入电平是否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顺着灰线 就找到 了一个5v的上拉电阻 和芯片的11脚 还有就是一个延迟电容 别的也没有啊  ic图找不到。 ...

网友:
我这里有十来个都是没PG的,我老板专做返新的

网友(2014-07-18):
没待机么,辅助电路都没有工作

网友:
没有PG信号可以找相关电阻,电容和二极管。。。。。。
没几个元件,一一查过。。。。。。
不难发现问题。

网友:
可以查查PS232S这个集成块。

网友:
应该就是ps232s 到pg 的相关电路问题啊 ,相关的没问题的话 就换ps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