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通用驱动板问题

楼主(2014-06-17):
驱动板坏了想换个通用的  ,  接原来电源一体板12v老是跳 9-11v的来会跳屏、白屏一闪一闪的(拔下屏线12v不跳,插上屏线的时候屏有声音)     屏用通用的驱动板高压板点亮了用的外置电源 。!!!    高压一体板换了一块是新的  ,         通用驱动板是mt6280高手给看看 是什么问题吧
补充:用原来的驱动板能亮屏会闪好像有干扰的那种,快进系统的时候到了logo就没显示但是屏亮灰屏那种。
在补充:是新买的电源板带不起负载吗?纠结
补充:为什么12v总是跳

网友A:
看得有点痛苦,仿佛来了次穿越,读文言文的同时心中还要给文章加标点符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得有点痛苦,仿佛来了次穿越,读文言文的同时心中还要给文章加标点符号!

哈哈 因为试太多次了故障太多组织不起来了

网友B:
楼主还是到外面透透气,回来再搞

网友C:
12V电容全换,二极管也换掉,可能是功率不够代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还是到外面透透气,回来再搞

搞一天了 确是累了我

网友:
引用 网友C:
12V电容全换,二极管也换掉,可能是功率不够代不起。

我 试试感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