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1奇葩故障

楼主(2014-06-17):
联想E431故障现象:上电到0.8几(测得CPU供电没有)掉电再上,然后一直反复这样
    在论坛找到BIOS资料刷上,上电正常了(1.2几)不过不能开机!经过反复研究发现南桥虚焊了,用手压着就能开机显示。
不过有一个奇怪的问题就是每次开机第一次能正常上电不能开机,要按电源键给强制关掉再开就可以了!在纠结这是哪里的问题,有哪位大神遇到过类似的问题还请指点迷津啊!

网友:
这种问题修的比较少,觉得不大好修,实在要修的话,只有对照图纸时序慢慢查了

网友(2014-11-11):
看得我都糊里糊涂的

网友:
估计还是南桥问题

网友:
楼主兄弟 这个问题修好了嘛 我也遇到一样的情况 没头绪

网友:
我也遇到个 一样的 期待大神指点!

补充内容 (2014-12-11 20:49):
我的解决了 加焊北桥!开机OK 不知道你们的是不是也这问题!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一个,您的解决了吗

网友:
这么多人遇到这问题

网友:
应该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我手上两台 一台E431 一台 E430 同问题呢

网友:
楼主 你南桥换了吗

网友:
遇到过  哦 换板子了   黑胶的机器  一般不乱整

网友:
不是原版bios就是出这毛病,将就着用吧

网友:
是不是电池没电了

网友A:
希望楼主修好能告诉一声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过 ,解决了吗

网友:
我也有差不多的问题,换了南桥没有好,BIOS也换了,有修好过的么

网友:
我上次遇到一台 具体什么型号忘记  也是 第一次 触发不开机再按一下就会开机  最后装起来 竟然好呢  莫名其妙

网友:
南桥重植一下球吧!你后面的疑问就会迎刃而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希望楼主修好能告诉一声啊

直接换板了  简单粗暴有效果

网友:
在从新刷个BIOS啊

网友(2014-12-25):
吧南桥从新加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