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G43CD3开机不稳定偶尔能开机偶尔不能

楼主(2014-06-17):
主板型号:G43CD3
主板病情:偶尔能正常显示  偶尔不开机  不开机时是有的时候无复位 有的时候跑D8 D3  无复位时CPU没供电
解决过程:刷BIOS 3次 结果一样。原本怀疑IO有没问题,后来想想,感觉有点是北桥问题,北桥和内存CPU方面关系比较大,下定决心,搞桥。经土炮加焊后正常跑码亮机,关掉关电再开 重复8-15次。每次都正常开启,好装上试机,昨天试到现在无出现关机  开机不稳,重启试机也好几次,都无问题。  原开机不稳是3次中就会有一次。
小白学主板,不容易 求加个分分哈。 送上BIOS
另说明 此块主板 BIOS和桥出问题的几率比较大。(看论坛几位修这个板子的兄弟的总结)

土炮小写真

昂达G43CD3(ver 1 00)主板BIOS 1 02.zip

土炮不错。。。

网友:
G41北桥空焊的比较少见。。 可以是昂达的质量不怎么好吧。。

网友:
是反个修的板子

网友A:
这个机器让人用着心怕怕的,还是买BGA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让人用着心怕怕的,还是买BGA吧

习惯了 掌握技巧了  就没什么好怕了- -

网友:
亮点是土炮

网友B:
哈哈 我师傅搞的。他说 2 3W的BGA搞来 弄不来 没什么用 还是这个好用-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 我师傅搞的。他说 2 3W的BGA搞来 弄不来 没什么用 还是这个好用- -

你师傅果然是高手

网友B:
修了10多年了 - - 他说他那时候的硬盘,和机箱差不多大- -  他现在库存的古董硬盘 和大主板差不多大,然后厚度和光驱差不多, 看到都蒙了,特别重,太吊了- - 。他这个土炮是8年前这样的时候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了10多年了 - - 他说他那时候的硬盘,和机箱差不多大- -  他现在库存的古董硬盘 和大主板差不多大,然 ...

佩服啊 一代师傅

网友B:
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主板就刚开始教下基础问题和病因,后面都自己研究了,什么信号啊什么的我还是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主板就刚开始教下基础问题和病因,后面都自己研究了,什么信号啊什么的我还是不清 ...

主板一般都没图纸  笔记本主板图纸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C:
你师父好厉害啊,你那个bga控温的在哪里买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修了10多年了 - - 他说他那时候的硬盘,和机箱差不多大- -  他现在库存的古董硬盘 和大主板差不多大,然 ...

这么吊  为什么还干这个  当时没开发 BGA吗

网友E:
你师父神一般的人物,朋友你好幸福,好好学吧

网友:
你师父是一代制炮神人啊,那土炮还真的制得牛B!!!

网友:
你师傅是制炮宗师

网友F:
这土炮好牛逼啊。真心佩服

网友G:
怎么上传的是笔记本主板的图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师父好厉害啊,你那个bga控温的在哪里买的

我也不知道他哪买的。 8年前搞的  鬼知道- -

网友:
引用 网友G:
怎么上传的是笔记本主板的图片啊

那时干笔记本的时候拍的,干主板没拍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么吊  为什么还干这个  当时没开发 BGA吗

鬼知道他- - 。我老爸也是维修的 8年前就认识我师傅了,那时候他就有这个了一直到现在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土炮好牛逼啊。真心佩服

必须的,还差个功率电压表,准备搞上 好记录什么板子电压多少干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师父神一般的人物,朋友你好幸福,好好学吧

嗯 , 谢谢啊。努力

网友H:
你这好像 也不是土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这好像 也不是土炮吧。

土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