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修过东芝的C50-AT03W1?

楼主(2014-06-17):
有谁修过东芝的C50-AT03W1?有没有资料,现在本机有待机3.3、5v都正常,不能触发没有BIOS   EC试。更没有电路图
真心求助

网友A:
找到一个大致相同的BIOS,一刷电源指示灯就不亮了,刷回来就好了

网友:
请问EC型号为何?先找找EC图纸.测量下PM_PWRBTN#信号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到一个大致相同的BIOS,一刷电源指示灯就不亮了,刷回来就好了

你这个刷回来就好了,是不是指的已经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刷回来就好了,是不是指的已经修好了

不是的,刷回来只是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刷回来就好了,是不是指的已经修好了

LZ桥坏了。还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