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G41M3 V:1.1不跑码求助

楼主(2014-06-17):
供电正常 BIOS刷了 南桥也换了 usb没有5V哪位高手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A:
时钟 复位  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钟 复位  正常吗

兄弟你说的是PCI的A15脚和B16脚吗?那个正常

网友B:
其他设备拔了试一下

网友C:
有复位吗?            没有的话    供电 查一边  在时钟复位     有的话     一个换吧,在打下数据地址线的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他设备拔了试一下

这是裸板啊 还要拔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复位吗?            没有的话    供电 查一边  在时钟复位     有的话     一个换吧,在打下数据地址线 ...

换什么  打哪个数据地址

网友D:
是不是桥没换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桥没换好啊

连换了两个还是不行

网友:
哪位大哥帮忙啊

网友E:
你自己都找到异常了- -!usb5V没有!拔电源看看测下是不是 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自己都找到异常了- -!usb5V没有!拔电源看看测下是不是 短路了?

没有短路啊

网友:
那你就看5V双路供电那里有没正常呗,USB5V哪里出来的找那里,顺着这条思路找

网友:
5VSB---5VDUAL---FUSEVCC 参考下

网友:
我这好像和你的不一样

网友(2014-07-28):
这块板不是由8脚芯片控制 拆掉试试

网友:
我现在也是这样的  估计是南桥那里有问题 是不是没焊好啊

网友(2014-08-27):
看样子你还是的从USB查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