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5C灰屏到花屏

楼主(2014-06-17):
开机灰屏几十秒后花屏只有上半部分有图像下半部没有。

网友:
显卡显存屏都换过了。没屏线试

网友:
显存供电  麻片供电查了没

网友:
看着多像显卡。。

网友:
毋庸置疑,屏幕故障。

网友:
外显正常不?

网友:
楼主没换屏啊

网友:
楼主没外接显示器看看,怎么看怎么像是屏问题

网友:
外接也是一样。屏都换过了。

网友:
显卡 显存,屏线

网友:
屏线 或者 可以显卡电路还有问题。

网友:
已经放弃了。板层可能出问题了

网友:
先换个屏,然后果断显卡

网友:
这样就放弃了吗?

网友:
遇到过是屏线问题的。。。。

网友:
见过一台屏线接口腐蚀

网友:
外接也是一样怎么解释????

网友:
外接也是一样.就不是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