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通用高压板

楼主(2014-06-17):
通用高压板直接给12V  3.3触发。。接地。。接上灯管。灯管会亮吗?

网友A:
一般我都直接12V给开启信号 ,测试一下灯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我都直接12V给开启信号 ,测试一下灯管的

那显示器。。我换了高压板。3秒就灭。。但是我用打灯的2小时没问题。一个灯管。

网友:
时没问题。一个灯管。

网友:
没问题 可以亮

网友:
反馈电路?

网友:
显示器的高压板子一般控制为5V

网友:
接好12V,GND 后,PSON上接通3V就能点亮灯管。

网友:
只需要接3根线:高压板12 V   ON/OF   接地

网友:
12v,  GND   ,ON/OFF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