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z99h待机电流5A的分析

楼主(2014-06-17):
ASUS ,z99h不通电,拆机接电源,待机电流为5.3A,查隔离电路上的下管TPC8701场管短路,经更换后,通电测试待机仍为5A,用烧机法,TPC8701场管仍明显发烫,
在测试换的8701管,又短路了。望分析。

网友:
一个一个拆吧,这种问题

网友:
保护隔离还没修到过,帮不上忙

网友:
应该不只是一处短路   你拆掉管子后先不要换上    继续测看还有没有短路    5A大短 应该不难测

网友:
发热不一定是他,后面短路他也会热

网友:
量其它地方看有短路没啊。。

网友:
看图纸我就疯

网友:
楼主5.3A烧机,电流大了,把好管都要烧坏了。

网友:
看一下发烫的厂管是供应5V 还是3V.接着查后继电路.EC 南桥

网友:
大短看 查供电短路啊 跟这管子有什么关系

网友:
只能把短路的一个一个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