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开机正常两分钟左右就开始花屏

楼主(2014-06-17):
    开机有两分钟左右显示器显示正常,过后就从显示器的下方开始有无数条横线不断往上堆积,还带有点点闪屏,请高手们说说我该换电源版还是那个数据板,主机肯定没问题,因为我试过了。

网友:
换显示器,这个样子的大多数屏坏

网友:
屏坏了。闪屏门吧

网友:
换个显示器吧  屏挂了

网友:
先点屏试试,如果还是一样,是屏显电路有问题了,供电都正常的话,有同样的驱动芯片就换一下试试,如果没有芯片就放弃吧。

网友:
是屏幕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