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主板新发现

楼主(2014-06-17):
一块同行拿来的梅捷主板,说点不亮,我第一次试机挡C7  换了根内存,跑码亮机,还以为没什么问题 就放一边了,今天同行来拿板居然00 不跑码 单桥的板,加焊先,加焊完还是一样,看来死鱼没那么好捡 把全板的供电,都查了一遍,没发现问题  无意间摸到网卡有点小烫 吹下网卡,故障还是一样;最怕就是单桥AMD 的,后来想刚开始主板是内存不过,会不会内存这块问题 测得内存供电1。9V  SPT3。3  系统管理总线,3。3 V 打值阻值也正常。负载供电在排阻测到只有0。4V 明显不对 这款板负载供电用的是,UP7713 好像是这个芯片,测得只有0。4V输出,在料板上找一个换上去,输出0。9 V 通电正常跑码亮机 第一次修到内存负载供电不正常 引起不跑码,

网友:
好快的维修速度啊

网友:
和我修的梅捷主板故障差不多,

网友:
楼主还是很厉害的吗

网友:
刚刚了一了C7是PS旁边小排阻坏了,现在又看到了C7是内存负载供电有问题了,看了下次修C7的时候一定要多注意了

网友:
有时候c7键盘接口

网友:
说的好,做也得好,有经验多记,有误码判断的,也想一想,就有很多收获。

网友:
这板就怕是桥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