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现代显示器的nce0110k可以用什么代换

楼主(2014-06-17):
现代显示器的nce0110k和y3l05a可以用什么代换

网友A:
楼主用的哪个型号代换NCE0110K的,我收到一只现代E派的显示器,开机现LOGO黑屏,自动开关机,按电源开关没有反应。后来NCE0110K管就冒烟了。现在还没修好。楼主指导 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哪个型号代换NCE0110K的,我收到一只现代E派的显示器,开机现LOGO黑屏,自动开关机,按电源开关没 ...

我也跟你碰到一样的了..

网友:
54654+654ugfyutyu

1019662490 -5 严禁灌水

网友(2014-07-17):
搞定了没有?我也有台一样的问题。怀疑y3l05a有问题,找不到合适的零件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