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显卡GTX250不识别。

楼主(2014-06-17):
本人一250,1G内存高频版。换散热器后电脑不识别了 ,换回来也没用。但是vga接集显有信号(主板开启了pcie)有时候识别出来测试卡报69(集显也没信号了)。卡还有没有救。
本人主板P8H61M-LE USB3.0版本
CPU是i3-2100
内存8G   显卡之前可以用,嫌散热不好才换散热器

网友A:
应该是吧芯片搞坏了吧

网友B:
可能你把显卡主芯片碰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你把显卡主芯片碰坏了

不会吧,不识别但是GPU会正常发热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吧芯片搞坏了吧

不会吧,不识别但是GPU会正常发热啊

网友:
不会吧  自顶

网友:
  GPu会发热 不知道啥原因

网友:
测试PCI-E的工作条件,刷个BIOS

网友:
楼主就是我的学习对象

网友:
应该坏的东西之前都是用的好好的吧

网友:
芯片坏了吧

网友:
没换散热器之前是好的,楼主在换的操作过程中可能把那里的元器件搞坏了。仔细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