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LED液晶显示器,修完后就发现这样的情况了,求助

楼主(2014-06-17):
直接上图了,换完驱动板跟电源板就成这样了!!!!!
求解释,我本人是觉得灯条有问题!!!!

我承认,我粗心大意了,只是没有想到的是,LED的灯管线是那么的脆弱,我就拔起来而已,就断了两根,以至于我都认为是LED灯条问题了,后来拆开了,才发现是线的问题!学艺不精啊  哎...............

网友A:
灯条只是背光 你这是蓝色 绿色的  不是灯条的问题!!

网友(点评):
人家是纯色测试!

网友B:
你是不是换通用高压板了。 明显是高压板与屏不配。或者灯条有坏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条只是背光 你这是蓝色 绿色的  不是灯条的问题!!

你没有发下,图片下面的灯光有规律的黑 白 黑 白

网友C:
你是不是动了屏了?感觉没均光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换通用高压板了。 明显是高压板与屏不配。或者灯条有坏组。

原装板子  局势原来是50v 250MA的板子  我换成了50V 240MA的板子  板子是原装的

网友:
我认为灯管的问题

网友:
建议驱动板吧,

网友D:
下部均匀变化的暗亮现象,表明灯条没有完全点亮,可能有一组LED你改的时候没接好。根本就没有构成回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下部均匀变化的暗亮现象,表明灯条没有完全点亮,可能有一组LED你改的时候没接好。根本就没有构成回路。

我没有改灯管   不过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
有一组灯泡没亮而已

网友E:
明显一组灯没亮,可能LED排线与升压板不匹配,也可能LED排线断线,用可调电源调到30V点下灯看是否排线问题,这个问题还是好解决的。

网友F:
这下面是不是有两排LED   错位放的  只亮了一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条只是背光 你这是蓝色 绿色的  不是灯条的问题!!

不好意思 看错了

网友G:
什么线问题。。。屏线???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什么线问题。。。屏线???

高压板到灯条的那条线.................. 一共有三组,断了一组,而且坑爹的是这一组还两条一起断!!!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下部均匀变化的暗亮现象,表明灯条没有完全点亮,可能有一组LED你改的时候没接好。根本就没有构成回路。

你的回答是正确的,只是前面我也不相信啊,因为我压根就没有改灯条的线路,后来是屏都拆开了 测灯条的时候才发现时一组线断了,断了,断了 断 了了了了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不是动了屏了?感觉没均光板的。。。

我没动屏,就换了电源板,电源板要拔掉灯条供给线,结果给拔断了,太脆弱了那线,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下面是不是有两排LED   错位放的  只亮了一组?

就一条灯条,然后分三组了,其中有一组没有亮,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明显一组灯没亮,可能LED排线与升压板不匹配,也可能LED排线断线,用可调电源调到30V点下灯看是否排线问题 ...

给力!!!!!

网友:
led灯是吧,排线没接好。可以试着飞三根

网友:
再换一组灯条试试

网友:
应该是少一组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