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平板电脑维修两例

楼主(2014-06-17):
懒得照相了,大家凑合着看吧。
例一:尚伊N78接件不开机,仔细观察发现按开机键时这平板内置的指示灯会亮(国产山货真是无语了,指示灯都内置了哈哈。),插数据线会有充电的红灯,电脑提示安装驱动失败。反复插数据线后它开始会显示几秒:正在充电。拆机测量电池为满电,判断为软件故障,报价,同意维修。支走客户上网搜刷机包,正搜着呢,神奇的事情发生了,这个山寨平板自己亮起开机了,嘿嘿,神一样的山寨机。测试了一下一切正常,装机收工,收钱。
例二:华硕平板电脑,送修时不开机,插数据线没反应,拆机测量电池只有3V电压,奇怪了,3V应该是允许充电的范围嘛,不理它,直接用维修电源4V、2A恒流灌电池5分钟,测量3.5V。插数据线,拿过我的VC86E四位半量电池电压,电池电压缓慢的递增0.0001V(这里说一下,用四位半万用表判断充电故障是多么的方便,)由此判断充电正常了,装机继续充电,充电半小时后可以开机了,充电一下午充满了,试机一切正常,开票收钱。

抛砖引玉,其实平板维修有时就是这么简单,例一N78相同的故障我已修过几台了,也许是个通病,反正神一样的山寨本有着神一样的故障。

网友A:
让你这么说,这两台都是电池电压过低造成的,第二台可理解,可能是用户很长时间没用了造成电池亏电严重。第一台?没法理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让你这么说,这两台都是电池电压过低造成的,第二台可理解,可能是用户很长时间没用了造成电池亏电严重。第 ...

我写了,第一台电池是满的,估计是神一样的程序出错,反复开啊开的它就好了,哈哈这机你们可以注意我碰到好几台了。同毛病。

第二台才奇怪呢,电池有3V是不亏电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写了,第一台电池是满的,估计是神一样的程序出错,反复开啊开的它就好了,哈哈这机你们可以注 ...

电池有3V那是你空载量的吧?电池不良的话空载电压正常,带载时立马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有3V那是你空载量的吧?电池不良的话空载电压正常,带载时立马下降。

电池电压高于2.75V时,机器就能识别到,插入充电器后机器自动能给电池充电,或许是这破机器设计的可充电压过高??反正我没见过电池3V机器不能识别的。

网友C:
LZ 专业修平板吗   学习了   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 专业修平板吗   学习了   谢谢楼主的分享

我魔兽双修的,上天航天飞机,下到收音机都搞。其实原子弹我也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