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海尔 T6-A图纸点位图 绿屏了

楼主(2014-06-17):
  海尔 烧了一根线实在找不到接哪里去了!
跑线路跑到南桥~里面去了 不知道是不是线断了 还是桥怪了 现在都不敢动桥

LV-1+对地打阻没有阻值了!

然后现在显示器颜色是绿了!!

图纸呀~

版号是:MB69N0YPM22A14

网友:
高手快来解决问题

网友A:
你去百度搜索LVDS另类维修。。*词语被过滤*论坛上 有。1个二极管加2个电阻。飞线搞定

网友:
这种没有图慢慢跑线

网友:
不好修。没见过这样问题。显示器倒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去百度搜索LVDS另类维修。。*词语被过滤*论坛上 有。1个二极管加2个电阻。飞线搞定

能发个链接看看嘛 !!谢谢了!

网友:
只有主板上的图纸的,屏上没有的

网友:
这个板子应该没有 点位的,绿屏 看看LVDS 的对地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