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5252可用什么代换

楼主(2014-06-17):
on5252可用什么代换

网友:
这型号不见。一般是在什么供电电路中使用的?

网友:
位于桥和pci-e最近的芯片,我新手,

网友(点评):
看图应该是给北桥 供电的。。

网友:
看上去杂牌主板连用的IC都少见。。量下引脚的定义,  实在没有考虑用 RT2114  或者是 RT 9202 代换下。。

网友:
找个料板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