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讯维小修全板亮机

楼主(2014-06-17):
有什么错误请高手指出
在二期三个星期了,终于修亮了一块仁宝的板号(LA-3981P)不容易啊 !今天上午阿林老师讲完课,老师说开始修版。我拿过昨天下午刚修好一个全板供电的主板换过来一块拿过来主板。先是目测一下,发现少了一个很大的元件(由于本以为不能修好也就没有拍照这时装上桥时拍的) 。我问阿林老师怎么没有北桥啊!这怎么修啊!阿林老师说你能修到那里就修到哪里。(嘿嘿)带着疑问的表情就回到座位拿起我的万用表开始打值,对着主板就是猛地一通打值一切都还好,公共点没有短路。上电测待机3、5V没有 ,那就查芯片的工作条件:V+公共点供电18.5V、SHDN#公共点经电阻上拉为高电平、有这两条件就会产生3、5V线性电压、5V线性上拉VCC、又经二极管给BST脚一个供电、同时产生一个基准电压。以上条件都有了,可是就没有PWM的3、5V。断定是芯片有问题,然后把芯片测得条件都写在纸条上,找到黄老师。“老师我要找一个MAX8734 “我说。黄老师说你测得条件哪?我就把纸条递了过去说:“这时我测的条件“。
老师说:哦,那就画押,(画押的意思就是领取配件都要登记)拿到一个新的芯片焊好以后3、5V出来了。然后测各路供电也正常。然后装上假负载后测得CPU供电1.4V,电流0.3A。
向同学找了真CPU,供电正常后接下来就是时钟,但是我懒得测,我就直接测CPU复位,但是CPU复位是由PLTRST#经北桥转换的。所以找到PLTRST#脚来测量一下(因为没有北桥可以直接测量焊盘)电压3.3V。
然后去料板里找了下没有GM965的桥,问下阿林老师料板了没有桥啊!老师说元件库里有你去找黄老师拿一个全新的北桥装上。又打了一遍值OK。
这时一看电流0.7A感觉CPU开始工作了,那就用示波器抓下ADS#,把示波器调好抓了一下就抓到了。嘿嘿工作了,接下来找了一个内存装上亮机了。
以下是小弟抓的波形。
5V  G极波形
5V  电感前端
5V  电感后端
ADS#
SMBUS  时钟
SMBUS  数据
以上是本人抓到的波形。
如果想学习示波器,就选择迅维实地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个什么示波器啊。

国产普源DS1104Z 国产中的比较好的。

网友:
是时候要UPDATE下自己的老示波器了

网友:
我就喜欢这示波器,好东东呀

网友:
迅维的培训课,还是很有功力的。。

网友B:
楼主很强。受教了,学习了。看来真是名师出高徒啊。太值得学习了。好的学校,好的学生,因此有好的技术,在讯维就会有好的发展。

网友(点评):
学校好不好全看老师好不好!有好的老师,学校才能成为好学校!

网友C:
什么情况?就3/5V问题为什么要把桥拆了?

网友(点评):
这板应该是料板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什么情况?就3/5V问题为什么要把桥拆了?

不是把桥拆了,而是拿过来就没有北桥。

网友:
这快  太 NB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是把桥拆了,而是拿过来就没有北桥。

我说他们之前拆桥的那个人没说你,张龙

网友(点评):
估计是之前当料板拆北桥用于其他板子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说他们之前拆桥的那个人没说你,张龙

我怎么知道啊!嘿嘿你是??

网友E:
小伙不错都赶上我了  给你加满分

网友:
张龙的朋友  张龙现在忙啥呢   还修板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小伙不错都赶上我了  给你加满分

恩,好的大神我一定会赶上你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小伙不错都赶上我了  给你加满分

老猪你不要装B呢

网友G:
是不是哟,我看不一定

网友(点评):
学阿林老师抓波神功见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哟,我看不一定

什么意思啊!不明白详说一下。

网友:
楼主使用示波器的功夫不错啊,看来迅维还真是个值得去学习的地方。

网友(点评):
想要换数字的示波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老猪你不要装B呢

在怎么厉害也没有你刘教授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很强。受教了,学习了。看来真是名师出高徒啊。太值得学习了。好的学校,好的学生,因此有好的技术,在 ...

学习了。看来真是名师出高徒啊!多多学习!

网友H:
又一抓波大侠横空出世。。。。
张龙你来迅维之前就会做BGA吗

网友:
SMBUS的数据和时钟有什么作用

网友(点评):
南桥通过这两一对总线读取内在的SPD芯片

网友:
真吊  拿到手就没NB

网友:
  挺好啊  呵呵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A:
那是个什么示波器啊。

网友:
示波器真漂亮 中文版 啧啧~~~想入手一台。

网友:
又一个高手出现了,是不是时序过了就可以亮机了,求楼主帮忙解答下,新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情况?就3/5V问题为什么要把桥拆了?

此人没看帖,鉴定完毕!

网友:
不错哦  很有水平的

网友:
SMBUS数据和时钟是一待机的时候就把探头放在内存的引脚上吗?还是开机之后也可以一直都有这种波形。

网友:
同学很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个什么示波器啊。

买个1074Z破解一下就成1104Z了

网友:
迅维网 禁止 任何灌水

网友:
我从回来都没用过示波器    真心不会   好羡慕那种感觉

网友:
再接再厉,

网友:
我刚买了个ATTEN 1102cal,不会用呀。不知道,怎么去抓ADS# SMBUS和其它信号,不知道怎么调。有没有人和我的一样呀。

网友:
学习的如此有效果 我也想去

网友:
又一大神出现,不错不错

网友:
看来迅维的教学质量还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又一抓波大侠横空出世。。。。
张龙你来迅维之前就会做BGA吗

都是阿林老师教的好,来之前的时候知道一点点都是在迅维学习的结果。多谢饼哥的这几个月的照顾。

网友:
这个板总结应该就是没有待机吧,后面加上去的北桥不算好像就换了个待机芯片,不想秒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是啥型号的示波器啊  最近准备入手一个

普源DS1104Z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这技术可以回家开店了 不过你那讯维俩字错了。。。这个迅

OK  谢谢同学指教。

网友:
感觉实地有点意思 不知道老师们都好相处不

网友:
我都还没用过示波器啊。

网友:
学习了,波波真的很强大!!!

网友:
讯维很强大啊

网友:
示波器用的出神入化

网友K:
去学习修主板一个月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K:
去学习修主板一个月多少钱?

我学全能4个月。

网友:
楼主不是我吐槽这示波器用的很普通啊。这几个是个修板的都会抓啊。敢不敢秀点高深的?

网友:
在实地学习过的就是不一般  板子连北桥都没有了 还能给修好厉害

网友:
迅维的培训课,还是很有功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把桥拆了,而是拿过来就没有北桥。

拿过来没有北桥 桥呢

网友:
可惜,我们那个时候就一个月的理论课。

网友:
出了复位就判断硬启动完成?

网友(2014-07-23):
专业班子好厉害哦,佩服不行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修机器,不过我的示波器一直在睡觉!

网友:
国产普源DS1104Z 国产中的比较好的

网友L:
张龙怎么 牛 B,我都没有看到你发的帖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张龙怎么 牛 B,我都没有看到你发的帖子啊

回来之后在家盖房子的,没空发帖啊!

网友:
你这是什么示波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