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0不开机维修?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4-06-17):
联想E430:
故障现象,待机电流0.02不上电。。。客户描述说用着的时候从床上摔下来了。。就这样了。。 看外壳,没有什么摔过的痕迹,拆开也是完好的。。。裸板测试待机0.016,按开关电流会跳到0.02掉会0.016.。。仔细观察板没有发现掉件什么的。。。。打各个电感阻值正常。。上电测3,5V正常。。。B+电压也是正常,上电测量开机瞬间3,5V电压有一个下拉的动作,3V掉到2点多,5V掉到4点多。。这里走了个弯路,直接就把系统供电芯片RT8205换掉了。。。满怀希望上电,现象还是一样。。。。想刷下BIOS,可惜没找到,而且摔的机器不可能把程序搞坏吧?
    裸板接上电池,发现尽然不充电?开始测试的时候单独电池也开不了机的。。。心里大喜,问题点应该找到了。。直接测保护隔离管。。发现PQ301击穿,阻值30多。。。奶奶的。。(为什么说不充电就可以找到问题了,这里开始按开关电流3,5V电流不稳定应该也可以判断保护隔离是故障点之一的,只是没去测,这里不充电应该是充电电路及保护隔离有问题,所以先测隔离管了,奶奶的,摔下机子烧隔离管,有么有这么坑的?) 天气太热,天天修的是主板,脑袋都大了。。。30块一片。。。另附上本机图纸和2个BIOS程序,直接编程器读出来的,主板板号是QILE1 LA-8131P..程序是4M和8M的,下的时候分清楚。。

联想E430

网友:
电池的充电芯片在待机和用电池时它有检测反馈信号的 ,发现异常是会不上电的

网友(点评):
开始开机时候3,5V不稳定就应该想到保护去了。。最近没心情修东西,热的卵跌。。

网友A:
修主板30我才20一块,主板不好做,又辛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主板30我才20一块,主板不好做,又辛苦

最近好淡,没笔记本修,都是在啃些主板

网友B:
主板修的多了利润也是很客观的
这个机器EC有独立程序还好不是ec问题

网友C:
碰过摔机不触发.电池拔掉再装上就好了

网友D:
真实什么问题都有可能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修的多了利润也是很客观的
这个机器EC有独立程序还好不是ec问题

开始想干EC的,想到有程序,没确定前没干干

网友:
引用 网友C:
碰过摔机不触发.电池拔掉再装上就好了

有这么好就轮不到我挣钱了

支持 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实什么问题都有可能呀。

其实论坛中很多这个问题的,3,5V测都有就是不开机。。保护隔离过来的电压是虚的。。

网友:
改行吧你,还三十一块板,一个桥就四十多。

网友:
搞错了没,PQ301击穿对充电有什么影响

网友:
是303,不是301搞清楚

网友:
应该是软击穿  电流不稳定 带不了负载

网友:
实在是很奇怪,摔一下把隔离摔烧了,可能摔的瞬间,板子某处搭铁了

网友:
30块一片主板 那你一天好累哦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主板修的多了利润也是很客观的
这个机器EC有独立程序还好不是ec问题

天意   有程序的EC如果坏了,要怎么办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天意   有程序的EC如果坏了,要怎么办

1.淘宝定拆机的EC

2.有编程器的可以刷EC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1.淘宝定拆机的EC

2.有编程器的可以刷EC程序

EC怎么刷程序啊

网友(2015-03-16):
搞毛,30  少说加个零还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