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10不触发简单维修

楼主(2014-06-17):
拿到此板首先打了一下主板各关键测试点对地阻值,任意找了一个PWM上管D级打了一下公共点对阻值.对地正常 加电公共点供电正常产生
接着跟看纬创的电脑时序
来产公共点有电之后马上就会生线性3/5v  实际测试PU46018脚和17脚已经产生了线性电压 之后就是线性电压+3.3V_ALW _2通过pr4620 零欧电阻转换成+3.3V_RTC_LDO
首先+3.3V_RTC_LDO通过二极管D6201
给南桥提供供电 同时还要到ioio提供待机电压 但是我在测L3701电感的时候2边都没有电压 后来仔细看的时候才发现这个R3701这个电阻没有 装
在看图纸才发现+KBC_PW 是这下面来的
+KBC_PW R是+3.3V_RTC_LDO通过Q3703转换而来的 Q3703p沟道的要产生的话要控制级为低电平 实际测试为3.3v .Q3703要为低电平r3704的二脚也必须为低 实际测试也是为低电平 那么Q3703g3.3v只有一种可能了 那就是Q3703SG穿了 把Q370
3拆了 G级变为了低电平  到料板上找了个换上 在测试 +KBC_PW R有电压了   dc芯片上面也有3.5v 了 按开关触发亮机 到此维修结束

网友:
修的行云流水、
用时序修机器  纬创的图纸有时候看起来比较绕
知道KBC_PWR 是怎么产生的就简单修好了 加分 …………

网友:
虽然看似很简单的问题,但维修过程就不那么简单了。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清晰明确

网友:
楼主分析清晰,判断准确

网友:
就是KBC的供电时钟复位没有产生呗,我一般没有办法了才看时序。

网友:
楼主很熟悉时序。懂得ec和南桥的几个待机条件  修不触发的机子就容易了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啊,还在学习中,希望以后能和楼主一样修的行云流水

网友:
AMD的机器吗?这个机器问题多多啊。

网友:
ec的供电受开关控制   楼主思维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