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乍练”修主板

楼主(2014-06-17):
学乍练发一无复位贴,希望通过此贴可以升级为见习维客,更好的有权限下载和学习,望同志们加分。
主板型号:铭瑄G31

主板故障:上电无复位

先根据INTEL时序:内存-桥-总线-CPU供电时序查起:
内存供电:

桥供电:

在往下走一步:总线供电

问题应该在桥供电上,桥供电方式:MOS+PWM。快速确定桥供电一块:

测上官G级电压:

测下管G级电压:

桥供电MOS管容易击穿。先测下管S-D阻值为000,拆下测量:

换上N沟道MOS管,还是无桥供电:于是查PWM芯片RT9214

先测PWM芯片供电:
1脚:BOOT

5脚:VCC

7脚:OPS

4脚:下管驱动脚

找到问题了:

列出问题所在:

换掉上管,OPS引脚上升到1.8V.在测桥供电:

上个跑马图:

附上:RT9214 PDF

网友:
大家多鼓励加点分给我,让我升到见习维客

网友A:
一开始查上下管有没有击穿,不是就不用查芯片了吗?

网友B:
作为新手的我弱弱地问下为什么测下管驱动脚没电压,要换上管啊?

网友(点评):
上管有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开始查上下管有没有击穿,不是就不用查芯片了吗?

他换了下管了 测芯片前下管已经击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开始查上下管有没有击穿,不是就不用查芯片了吗?

我换下管了 上管测试阻值正常  下管击穿在去测芯片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作为新手的我弱弱地问下为什么测下管驱动脚没电压,要换上管啊?

芯片供电正常,无输出,OPS有高电平,电压不对,上管不良影响了芯片内部比较,所以无输出,换上管后OPS正常,芯片内部比较后,输出脉冲

网友D:
逻辑性很强,很不错哦,多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E:
说的很详细  清晰的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作为新手的我弱弱地问下为什么测下管驱动脚没电压,要换上管啊?

不是上管短路,是下管短路,上管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逻辑性很强,很不错哦,多谢分享维修经验。

谢谢你的加分

网友:
欧文,给我评点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说的很详细  清晰的思路

谢谢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多多支持楼主,继续努力啊!

恩呢 我也会继续努力

网友:
上下管子都换了是吧。

网友:
这情况,最好还是把9214一起 换掉。!

网友:
思路很清晰,一般情况我遇到这种情况,会把这一路供电管都换掉。这样要管的久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芯片供电正常,无输出,OPS有高电平,电压不对,上管不良影响了芯片内部比较,所以无输出,换上管后OPS正 ...

OPS正常应该是高电平吧?楼主换了上管后,OPS的电压时多少啊?

网友:
呵呵   有好多主板都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