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26老是烧DC隔离mos管AP4435

楼主(2014-06-17):
故障是电池可以正常运行,DC适配器不开机,查出DC隔离mos管Q9断路,AP4435用4407代换后正常开机几分钟后自动断电,查此管又断路了,再换又几分钟烧断,,这个难道要用原型号吗,还是有其他问题。。  如图

网友(点评):
代换最好同型号或是功率大的代换,不能向下代换。

网友:
用锡连起来

网友A:
最好是原型号。或找个大功率的管子

网友:
估计是功率不足,别听楼上的用锡连!!!

网友:
参数差不多。最好查查电流

网友:
你这个最好查一下周边元件是否有漏电或是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原型号。或找个大功率的管子

4407  30v12a    4435  30v8.8a 应该足够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