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求AOC 2217V+电路图,驱动板上Q601烧毁了,无法看清型号,好像是16G什么的……。

楼主(2014-06-17):
求AOC 2217V+
电路图
,驱动板上Q601烧毁了,无法看清型号,好像是16G什么的……。
哪位朋友提供下,不胜感激啊。谢谢。
电路图

网友:
驱动板上烧的最多的就是屏供电管。
难道你也是?

网友:
看出来了啊,是屏供电管啊。
刚才在通用高压板,拆了一个大小差不多的管子装上去,屏电压4.67V,量过之后,接上屏线,还是白屏呀。
拿块驱动板回来换上吧。
估计RTD4525芯片烧坏了吧,有些微热了啊。
明天上一套通用板上去看一下啊。

网友:
板号是 715G2507-1-K 嗎?
Q601 --->AO3401 印字A1XX
还有其他廠生產代用的 印字A19T
屏电压4.67V --->會不會太低阿 一般是5V
接上屏线 屏电压會不會掉? -->掉电压 估計面板後端有問題

网友:
直接飞个5V过去, 一般都是屏挂了。

网友:
一般屏上面短路了